接个一块V星770-C45,每次清CMOS才能开机,BIOS也刷了最新的,还是一样,

楼主(2013-06-02):
接个一块V星770-C45,每次清CMOS才能开机,BIOS也刷了最新的,还是一样,

网友:
你给的信息量太少、 应该把相关测量结果发出来  例如 RTC电路、、、

网友:
搞南桥   直接

网友:
南桥问题,直接加焊。

网友:
今天也刚接了一块770-c45,清CMOS就能开机,不清的话跑d1,刷最新bios好了可是不认串口硬盘

网友:
搞南桥把,这个

网友:
楼主    修好了话      发下哦

网友:
BIOS也刷了最新就可以了。

网友:
bios刷完可以了吗????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片 是什么问题!LZ搞好木有 !

网友:
是不是南桥里面的存储器坏了,搞南桥试试

网友:
电池冒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