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显卡,结果背面掉了一个电容,找不到位置怎么办?

楼主(2013-06-02):
如题,求解,跪求

网友:
板子背面掉的电容,好不到位置,求解

网友:
找图纸,找点位图,没有好办法

网友:
当然,你要是能找到板子对比,要么高清图也可以的

网友:
找同一板对比啊

网友:
最好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找相同的板子对比,如找不到可以求坛友们给发个高清照片

网友:
最好办法是找同一板对比。请发一图片看看是什么显卡?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经历,以后我都先拍个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