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e-vm 不跑码。

楼主(2013-06-02):
华硕p5pe-vm 这主板,前几天还用得好好的,今天行了,U是524的775U,上336,331也跑不了码,用手摸了,有场管9T15GH发热比较大,烫手。主板接上U,不通电的情况下,发现CPU旁边的6个铝电容短路。不上CPU就没有。请教下兄弟们应该怎么搞法?
华硕
cpu

网友:
应该是CPU座短路了

网友:
你把芯片去了 看看 还短路么

网友:
去了CPU,不短了,但还是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