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修掉电 !!!!!!!!!!!!!!!!!!!!!!!

楼主(2013-06-02):
今天下午接到一位同行的联想机器 据他说是掉电  拿来机器 先检查了一下外观  没有磕碰缺角的现象  上可调电源一试  电流到0.3A 接着就掉整个过程不超30s 自己心想  遇到难题了  掉电这么快 电流也不大 是不是还有什么电压没出啊  于是拆机  拿出板子一看是仁宝的 LA-3691P的板子  先测量乐一下啊各大电感的对地值  均正常  于是上电测电压   就在电流冲向0.3A 是cpu电感电压出了个0.9v 这下有点蒙  电压都有  这该怎么修呢 脑子没思路  打开图纸再看  想起了仁宝时序 于是查起了时序的各个条件  查到vrmpwrgd 时发现电压不对  理论应该是3.3v实际只有1v左右  顿时看到了希望
  vrmpwrgd的电压由+3vs上拉 量了一下PR182 和PR186两个电阻  都没有问题 量+3vs 没有电压  于是接着图纸搜
发现U10 在触发时没有导通  查U10导通条件 R202阻值正常  +vsb没有电压 于是搜查+vsb的来路
+vsb电压时待机就有的  而u10那得+vsb却没有电压 终于找到了原因  找一根飞线直接从PJ10飞到R202一脚  于是上电测试  机器电压到1.05A 外接显示正常   于是0.3A 掉电成功修复  心情爽歪歪
新手第一次发帖  希望大家多多鼓励  再次感谢各位  感谢在我维修道路中曾经帮助过我的所有人

网友:
为什么发不了图

网友:
楼主弱弱地问一句这个vrmpwrgd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
VRMPWRGD,VCORE正常后发出的电源好信号

网友:
给力 可以啊 真的

网友:
真的挺棒的啊

网友:
斗胆的问一句,你的恩师是饼哥吗?还是饼哥的时序牛X。

网友:
为什么上不了图呢?有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
+VSB是不是18V呀。大哥们
有台本子。也是+VSB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