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给个冠捷显示器915sw维修教程

楼主(2013-06-02):
我的这个通电后显示器出现给下雨一样的图案!请问是什么为题引起的,俺还是菜鸟!求高手帮忙

网友:
有故障图片吗?

网友:
满屏竖线吗?可能是屏坏了哦!

网友:
you  say  a   JB   without  pictures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下

网友:
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也可能是驱动板上的bios程序刷一下!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些,找个通用板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有点屏套装的话   去试一下

网友:
屏显的话  估计是驱动板后部分坏了  。不规则的话 那就是屏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