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自动点击会不会是主板硬件问题?

楼主(2013-06-02):
重装系统一段时间后又会间中出现鼠标自动乱点击,拨去鼠标用触摸板同样会这样,请问除了系统问题,会是主板硬件问题吗?

网友:
你说的是笔记本吗?戴尔笔记本不用原装适配器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戴尔的本。

网友:
还有这事啊,dell本本经常有人买替用适配器,好像也不会啊

网友:
滑鼠应该能禁用掉吧!禁用用外部鼠标看看是不是还是那个问题,接下来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