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自动点击会不会是主板硬件问题?

楼主(2013-06-02):
重装系统一段时间后又会间中出现鼠标自动乱点击,拨去鼠标用触摸板同样会这样,请问除了系统问题,会是主板硬件问题吗?
触摸板

网友:
我倒建议你把触摸板断开试试。有可能触摸板进水或太脏引起。

网友:
主板问题可能性小多数是鼠标或者触控板问题

网友:
换个触摸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