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灯常亮

楼主(2013-06-02):
一款IDE80G老硬盘。开机硬盘一直常亮。用MHDD扫描没发现坏道。机器反应特别慢。希望大家指点下是什么问题造成。如何处理

网友:
换数据线试下,再不行就只有换硬盘了

网友:
估计被处理过了,glist满了,而且是头磁道附近的。

网友:
是的,估计G表或者SMART表日志满了。

网友:
如果,是希捷的,还有可能出现只读故障了。

网友:
数据线换新的试试,

网友A:
只读清G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读清G表看看

什么意思。。如何做

网友:
用PC3000工具,接上指令线,用i命令清G表或者菜单清G表

网友:
如果,没有工具的话,就只有找硬盘维修的公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