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上网本维修

楼主(2013-06-02):
接收一台ACER上网本,型号ASPIRE  ONE   ZG5 . 故障开机电流上到450MA掉电.上网本能上到450MA的电流,应该是可以亮机了.掉电可能是某组电压不对造成的.开机测各组电压,发现1.5V没有输出  .1.5V是由1.8VSUS经PQ7稳压得到,控制PQ7的是线性稳压IC  G9338ADJ.量G9338的1脚5V电源电压正常,开机瞬间4脚使能电压正常,但6脚驱动电压未能输出,怀疑G9338 坏.从网上买来上机还是一样.郁闷了.怀疑定来的IC不好,想G9938作用就2个,一个输出PG,一个就是驱动PQ7,这两个功能都很容易能实现.马上动手找了一个压降0.248V的二极管跨接在PQ7 的5脚和4脚间,5接正4接负.另用一根线跨接PU2的1脚和G9338 的3脚.接可调开机电流有调变,未掉电.接屏亮机.

网友A:
PU5的DRV是什么意思?正常的电压是多少?装上锗管是1.5V驱动PQ7.那导通后应该1.8Vsus没有1.5V吧

网友B:
楼主是直接在DS之间接个电阻减去0.2   1.5-1.6V吧?
我看帖子接在4脚一下蒙了,仔细想了下也只有楼主打错了。

网友:
版主说的很正确,楼主为什么不直接把DS级连通那,我不懂的是DS转换过去是1.5v变成了1.8吗?那他是怎么升压的那

网友C:
是1.8变成1.5   他接了一个降压2级管  应该接在D S省去了PQ7  和PU6   以前没有尝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直接在DS之间接个电阻减去0.2   1.5-1.6V吧?
我看帖子接在4脚一下蒙了,仔细想了下也只有楼主打错了 ...

感觉楼主没打错     楼主说1.5V是由1.8VSUS经PQ7稳压得到    找了一个压降0.248V的二极管跨接在PQ7 的5脚和4脚间,5接正4接负.  那么算算   4脚是1.552V     PQ7是个N沟道的mos管   N沟道的mos管  G极比S极大就导通 那么也能导通过去  小弟是新手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1.8变成1.5   他接了一个降压2级管  应该接在D S省去了PQ7  和PU6   以前没有尝试过

这个PU6主要是让1.5v转换成1.5sus吧,所以去掉没没事对吗,而且2级管的压降好像是0.7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PU5的DRV是什么意思?正常的电压是多少?装上锗管是1.5V驱动PQ7.那导通后应该1.8Vsus没有1.5V吧

实测是1.47V.工作在过渡区发热会比较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直接在DS之间接个电阻减去0.2   1.5-1.6V吧?
我看帖子接在4脚一下蒙了,仔细想了下也只有楼主打错了 ...

没错的,就是接4脚.场管工作在过渡区,不是饱和区.

ACT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PU6主要是让1.5v转换成1.5sus吧,所以去掉没没事对吗,而且2级管的压降好像是0.7吧

肖特基的压降在0.2-0.5V.看工作电流的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错的,就是接4脚.场管工作在过渡区,不是饱和区.

那这种接法场管发热量大不大,电流能跟的上不?

网友:
S3状态,1.5还在。是个缺陷
如果1.5后级需要的电流大恐怕会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1.8变成1.5   他接了一个降压2级管  应该接在D S省去了PQ7  和PU6   以前没有尝试过

省略pu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