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锐锋K40A 有个问题想问下

楼主(2013-06-02):
     清华锐锋K40A 最近没生意。就把前几天修到个本本和大家分享下。拿到手上电流表,直接到0.18左右3秒左右掉电。拆机,量了下各大电感,阻值都正常。在测电压,量到CPU的时候没电。CPU电压没出来,如下图:
20vin18.8V 22VDD 0V44VR_ON 0V。先查供电VDDVDD+V5S经过PR76过来的,量PR76两边一边有5V,一量PR76阻值无穷大。看图上就10欧,用焊锡丝短路。心想不会这么简单吧!在查44脚,vr_onEC128脚经过R745过来的,量阻值正常。
EC128脚也没电压,要ECIMVP_ON,看时序
要想EC发出IMVP_ON,MAIN_PWROK为高电平。测量时MAIN_PWROK0V。追查来源

把这几个2极管一个一个的断都问题依旧,当找PR114时发现没装,PQ33也没装。PR113也没找到。把PQ32拆了,MAIN_PWROK电压出来了,在量IMVP_ON也出来了1.4V
心想装上CPU试试,装上了电流刷刷的上了,是0.5——1.2——1.8——2.0——2.5······
电流慢慢的还在往上跑直接跑到5A。吓的我直接拔了。可是还是没来的及,一摸CPU把我手都烫了泡。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最后换了PQ32和CPU好了,但是这个我一直想不明白。

网友:
我这也有一个一样的机器也是没的CPU电压换了芯片不行,明天昭你的意思搞一下

网友:
缺电压导致 cpu电压串到其他电路上,功率就增加。我是这样理解的 不一定对偶

网友:
还有这个怪事,把CPU烧了

网友A:
楼主的双三极管好找吗? 找了多久啊就是那个PQ32

网友:
我个人看法:可能是CPU有问题,导致了前面的10欧电阻烧断,如果在维修前,用假负载开机看一下结果比较好

网友:
难道CPU本身有问题,拿个CPU供电的VDD供电电阻不就挂了

网友:
楼主。。那个PQ32双三极管都能找到。。。这个不好找啊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双三极管好找吗? 找了多久啊就是那个PQ32

是不好找,最后在华硕主板上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