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块500G的硬盘,主板BIOS检测不到硬盘,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6-02):
我有一块seagate硬盘,500G,主板BIOS检测不到这个硬盘,我要如何才能够判断是板坏了呢?还是固件坏了呢?在线等。

网友:
500G硬盘,是不是固件门盘 呀,测试阻值电压,指令下看指令信息等。

网友:
通电后看硬盘转不转,如果转正常,说明板子没坏。不转肯能板子坏了,如果听到咯噔,或卡卡的声音就是磁头坏了,就不用整了,若要数据就开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