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B450进雨刮骨维修

楼主(2013-06-02):
昨日晚间我市突降暴雨 今早上班就收到一台同行拿来的B450大面积进水 同行说是客户不在家窗户没关开机的情况下被雨淋

机器到手时已经被同行拆开了

19V线路已经被烧糊短路(图片上是已经被我处理过的)

U2 U3已经明显被烧糊直接换了
断开PR9 二端还是短路很明显充电芯片短路了换之

芯片焊好后一端阻值已经正常 后极还是对地

刮开烧糊的19V线路 还是短 直接烧鸡 烧得图中右下二MOS管发烫换后公共点不在短路
各电感也无明显短路 心想不会就这样好了吧(心想烧成这样还能触发?南桥和EC应该还有问题吧)
先不管了直接装好CPU 内存上电
联想LOGO出现在面前

烧成这样只坏了这点东西感觉很幸运啊

网友:
LZ你的19V短路你用多少V电压烧的哦,要限流不?

网友:
在涂些绝缘胶就更好了,防止板层漏电。

网友:
真是运气好啊,烧鸡大法在短路上用起来真是无往不利,哈哈,当然楼主的技术也没得说的

网友:
楼主修进水的机子相当有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是3V呢 这个限制的电流流是不是 与适配器 输出的电流值一样呢

你把3V直接接地试试 最大电流也就1.5安   3V只是个人习惯 你也可以2V 4V起烧

网友:
烧得一手好鸡

网友B:
烧鸡大法我在神舟的 精盾k360上使用失败
5A短路 一颗贴片小电容损坏  电流达到了3A还是不烫  看到以前有换过才知道是他坏了
所以维修还是要细心+细心

网友(点评):
对地为0烧不出来

网友C:
19V短路不是应该用19V烧的吗?怎么会用3V呀

网友(点评):
要是19V自己也能烧出来,那就是修断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9V短路不是应该用19V烧的吗?怎么会用3V呀

直接19V你就不怕冒烟起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鸡大法我在神舟的 精盾k360上使用失败
5A短路 一颗贴片小电容损坏  电流达到了3A还是不烫  看到以前有换 ...

那种都是短路到接地了

网友E:
大面积进水只换这点件,真是幸运,技术好的人总是会有好运的,因为多数情况都能直接看到故障的本源,少走弯路。

网友:
看到就没有胃口修了。

网友:
我都是19V大短,就是直接上19V过保隔限最小电流起烧。再慢慢把电流加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面积进水只换这点件,真是幸运,技术好的人总是会有好运的,因为多数情况都能直接看到故障的本源,少走弯 ...

料板比较多  配件还真没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19V你就不怕冒烟起火?

有点明白,你们是说最高只能达到5V 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