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不通电

楼主(2013-06-02):
客人拿了个主机来说不通电,我换了个新电源给客人,客人走了后,旧的长城电源没拿走,我就开始修了,打开看了查是两个13007短路了,还有13007旁边的两个1欧母也坏了,我换了两个13007和旁边的两个1欧母的电阻后,

量一下电压,绿色有3.6V,待机电压有5V。但是短接绿色不通电,没有电压输出

后来上迅维网查了一下,知道是推动494的两个C1815的两个三极管坏了,我量了一下,是其中的一个坏了,但是这长城用的是667三极管。我换了之后可以通电了,但是发出吱吱响声。量了一下,12V只有10V。5V就有5.7V了。

后来又上迅维网查了一下。得知是494的8脚连在一起的25K欧母和11脚连在一起的25K欧母的电阻坏。

     后来换上好的25K欧母的电阻后,一切都正常了,也不响了
,,。。。。

网友:
自己来一个吧,我还有很多修好的主机呀,显示器呀,还有电源等还未发上网来

网友:
又是这里乱写,8 和11脚相连的要么是2.2K 或者是2.7K,25K???

网友:
文章写得做维修象查字典一样,上上迅维网查了一下就能查到故障,跟着就修好了!你当这里是“起点”作“YY”文吗?还是小学生查字典做作业呀!

连长城某个具体的型号都没有写出来

网友:
楼上的说的也太刻薄了吧。
有的时候在网上就是可以查到很多和自己相同的现象 然后就省去了很多修理时间

比如前几天我给客户换主板 换了个技嘉770  就是找不到硬盘
然后网上百度了一下 正好是迅维的帖子 技嘉770不认硬盘。人家说是检测卡在作怪 我正好也插着检测卡的
拔掉后 一切解决!

网友:
8.11脚接的电阻没有25K的,楼主好象是凭空想象作出来的。

网友:
还有13007旁边的两个1欧母也坏了,好像不是1欧母呀,我的这边是2.71欧母

网友:
你象是在查字典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