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型号S988A白屏故障

楼主(2013-06-02):
  今天同行拿来一HKC液晶显示器19寸的型号是S988A,故障是通电白屏而且整个屏不仅白还有满屏的彩线,拆开后,发现电源板后极电容鼓包,于是拆下来把后极所有的滤波电容都换掉了,在通电测试,用万用表测量,发现5V和12V的电压很不稳定忽高忽低的,怀疑是反馈电路损坏,果不其然,换了个光藕,电压就稳定了,本想着白屏的故障就这样解决了,但是很遗憾,通电还是白屏。然后又直接就拿了通用的去点屏,发现还是白屏,很明显是屏显电路的故障了,然后就仔细观察屏电路,发现一个标注U6的8脚芯片烧坏了,上面都鼓起了个小泡,U6的型号只能看到前个字母 A7-** 后面的看不清楚了,下面的数字也看不清楚了,哎,先不管U6了,附近的一个三端稳压器1117 调整端与输出端击穿了,U6都明显烧坏了,但是保险缺没有烧断,附近的铁片电容也么有短路的,有哪位兄弟了解此屏,指点一下小弟,小弟虚心受教。谢谢!

网友:
还有价值修理么?

网友:
那个U6到底是个什么型号的啊。哪位兄弟有这款屏的资料谢谢。

网友:
直接换板子

网友:
不是驱动板坏了。是屏上的电路坏了。

网友:
首先需要看看屏型号,才可以知道u6的型号
shop58031448.taobao.com里面可能有需要的

网友:
换个新班子!

网友:
U6的型号很模糊,那种芯片也不好找,客户说超出100元维修费,就不维修了。问了问市里的维修店,他们也没有配不上,就给客户说了,没法修了,只能买新的了。

网友:
是液晶屏上的供电坏了,不是板子坏了。

网友:
你说的是屏上的逻辑板吧,你先看看HKC同等的行号看看哪个芯片一样吗。如果不一样的话只能换板子了

网友A(2016-09-25):
受教了   我也有白屏的还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受教了   我也有白屏的还没有

白屏的显示器最好先用通用驱动板测量下是屏的故障还是驱动板的故障,白屏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