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换屏

楼主(2013-06-02):
14寸的笔记本屏坏了,是不是找一个14寸的屏就可以更换呢?屏接口是不是都一样的呢?

网友:
14"的LED大部分通用,但部分SONY和IBM接口不一样,神州有一款接口位置不一样。看看屏背面的型号,发同型号的屏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