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华硕N81V

楼主(2013-06-02):
     同行拿来一块板!叫我看看并多次嘱托快点帮他看看客户急着要呢!既然人家都这样说了!就把眼前的活先放放了!好进入主题。。。。。。拿着板仔细的看了看!好像网卡那里有助焊膏的痕迹!没有新的发现!那就上电吧。。。刚查上电就自动上去了不是吧!难怪他要取网卡了。。。。看见这种情况还想和网卡也有一点关系呀。。既然上家动了网卡那我就不动它了。。。我更喜欢动EC呵呵IT8512E这个好像挺多的呀库存!换上插电!咦不上电了呀。。。不会就这么简单一个故障吧!那也太轻松了吧。。。触发上电。。嗯。。怎么上到0.4就不涨了呀。。哎看来到嘴的鸭子又飞了!纠结一下了!继续呀!条件反射直接测CPU 供电已经出来了。。好吧!再来时钟!PG!一个个的来呀!还是测下CPU的PG 和开启时钟信号吧 都正常!查图得知这两个信号都进了EC再由EC发出EC_CLKEN到南桥,南桥在收到VRMPWRGD和EC_CLKEN后继会开启时钟 测的时钟已经开启。。表笔点了几下时钟周围的电阻有电压!开始复位了!等等。。。整理一下有点乱了!复位:复位是在供电正常时钟正常才发出来的,一般的时序是要收到S0状态的PG发到EC!EC再发出一个XXXX信号到南桥,与CPU的PG在南桥相与后南桥会发出一个CPUPWRGD信号给CPU接着就会发出PLT_RST开始复位了。。。呵呵!感觉好像是废话呀!测的PLT_RST没有这好办!直接测这里 PM_PWROK就是这里R3601后端为1.08v左右的电。。是不是有点不对呀!
断开他的负载。。。还有一路去了南桥没法断。。取了它的负载还是低呀。。。电阻取下来量了没有问题。。我就直接用漆包线飞了一个3。3v的电到R3601的后端。。。再上电。。亮了。。点了几次可以了。。事实证明那样不行呀。。。一会同行就给我怎么老是重启呀。。。在第2屏就掉电了。。还不断的重启。。。听到这里。。。我笑了。。。。居然能引起这种故障!换了南桥一切OK!祝各位生意兴隆!技术天天有进步!好像旺季开始了。。。。呵呵

网友A:
这种供电正常软启动异常的机器不好修  其实一开始若果肯定南桥问题就果断换一个

网友:
南桥拉低了pwrok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兄弟你怎么不厚道呀。。。。呵呵呵。

给你加了,我给你加了5分怎么不扣我的下载分啊!难道不扣?

网友:
不错啊。。修主板还有图纸。。。

网友C:
pm-PWROK被拉低了南桥还能开启时钟吗

网友:
楼主是怎么知道EC收到PG和EN就会发出EC_CLKEN,我就是想EC这样收到那些东西会发出那些信号

网友:
这也叫小修啊,很牛了

网友D:
“EC再发出一个XXXX信号到南桥,与CPU的PG在南桥相与后南桥会发出一个CPUPWRGD信号给CPU接着就会发出PLT_RST开始复位了。。。”

看起来有点像绕口令了,呵呵!
华硕的主板,南桥给CPU的复位和PLT_RST是分开的吗?
还是先有PLT_RST再有CPU复位?
没有图纸,正好在这里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pm-PWROK被拉低了南桥还能开启时钟吗

呵呵。。很奇怪是吧。。。不过确实是有的。。我飞线的时候量过有稳定的。。3.v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EC再发出一个XXXX信号到南桥,与CPU的PG在南桥相与后南桥会发出一个CPUPWRGD信号给CPU接着就会发出PLT_RS ...

看华硕厂家的时序图,,是先有PLT_RST 然后再出的H_CPURST。。感觉和其他工厂的时序没有多大的区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供电正常软启动异常的机器不好修  其实一开始若果肯定南桥问题就果断换一个

呵呵。。。中间的有些细节都省了。。。走了一些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华硕厂家的时序图,,是先有PLT_RST 然后再出的H_CPURST。。感觉和其他工厂的时序没有多大的区别吧。。

谢谢,这就妥了。
看来,大部分机型在这一块还是一样设计的。

网友:
水准很高啊,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