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6S不开机修好后发蓝 AUTO后正常

楼主(2013-06-02):
一台二修机916S,原本是开关按钮没反应,后来把驱动板上几个16V的电容换了驱动板就工作了,之前刷了一个25程序,24C拆了下来后装上去了,25程序刷一个论坛找来的后来我又刷回原来备份的,不清楚是不是个原因,现在就偏蓝色,视频VGA线是好的,奇怪现象是AUTO一下,或者调出菜单上面的色彩都是包满,我感觉是程序问题,大伙遇到过吗

网友:
还是程序问题。。。清空24c的试试

网友:
再找一个来刷来试试。

网友:
肯定是程序问题

网友:
應該用工廠模式試試的。

网友:
肯定是程序问题,因为菜单色彩正常。

网友:
同意  5楼   进入工厂模式  恢复一下试试看。

网友:
程序有问题。再换个程序试试。。

网友:
遇到过想通情况,和你一样,我是把原来的程序备份了下,再在论坛上下载了个程序,刷了下,结果还是一样故障,后来又刷回来原来备份的那个,嘿~奇迹般的好了!

网友:
昨天遇到一个不小心碰到显卡和显示器的连接线之后就跟你那颜色一样的,我那时插头和线没有接好!

网友:
再刷一次MCU

网友:
LOGO偏色不,RGB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