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088白屏顺利维修

楼主(2013-06-03):
同行拿来一台DELL1088白屏,同行讲换过屏了还是一样。所以我也没必要换屏试了。开机一看果然白屏而且是按下开关的同时屏就白了,按大小写键没反应。直接拆机吧,这个机器比较好拆,咔咔咔……3分钟板子拆出来了,先目测一下主板除了显卡加焊过,刷过BIOS外别的还真没动过。抄起万用表量了下显卡上的阻值没短路。通电电流到0.8-0.9。卸掉内存开机,开机小板的两个灯同时闪。证明0.8-0.9已经过内存了但貌似没过显卡。抄起示波器I/O ITE8502E10PINLPC总线波形,

确定该机器为不过显卡,但为什么显卡不过会白屏。凭着感觉和经验应该是显卡的某个工作条件没有。先测试显卡主供电+VCC_GFX_CORE。1.1V正常
再测PQ7转换的+1.8V-RUN 0V。呵呵应该找到问题了。
PQ7没工作,PQ82PIN应该是个高电平PQ8B导通,PQ8A截止PQ7才能开启啊。看图纸应该是PU4没产出。
PU4供电+5VALW+1.8V-SUS正常。第2PIN的开启信号HWPG_1.1RUN_EN没有。此信号是pu8产出的PG信号,
此信号的上拉电压+3.3V-SUS正常。心想换个PU8应该好了吧。从Y460P料板上拆了个一样的换上还是一样。心里开始着急了,PU8的工作条件都正常而且PU8产生的+VCC_GFX_CORE。1.1V也正常郁闷了。会不会是哪里被人动了手脚拆了什么件没发现?再把主板正过来翻过去看了几遍没看到什么蛛丝马迹。主板只动过BIOS和显卡。BIOS应该和这个电压没关系啊。那只能是显卡了。拿起万用表在显卡附近瞎量,量到了电感L22
电感两端都是0.2V。此机能修好主要是这个鬼使神差的动作(也许是灵感吧)。拿起烙铁把L22拆了。再量L22一断的+1.1V_GFX_PCIE呵呵1.1V竟然起了。再测HWPG_1.1RUN_EN 3.3V也正常了,HWPG_1.8RUN_EN和+1.8V_RUN自然也就正常了。合上L22量的+1.1V_GFX_PCIE阻抗是80断开量是200左右。所以断定是显卡问题把+1.1V_GFX_PCIE电压拉低了。找了个显卡216-0728020 换上开机好了。哈哈……这个板子虽然中间虽然迷茫了几分钟但是从头到尾也算了一气呵成蛮顺利的。
逛了论坛那么久了第一次认认真真写一片帖子。平时经常看到各位分享维修经验和发原创帖。机器修好应该花了1个小时,写这个帖子花了2小时。真心感觉平时经常发帖分享经验的那些维客们的不易……
好晚了,累了一天了明天还要继续工作啊……各位看完记得加点辛苦分哦!

网友:
第一次的感觉一定不错,要加分

网友:
思路还是蛮好的,专业。要学习呀。+1.8—RUN这是去干嘛

网友:
+1.1V_GFX_PCIE被拉低为什么会影响HWPG_1.1RUN_EN不输出呢

网友:
楼主很专业啊,一步一步排除故障电路,缩小范围,理论知识很好的解决了问题,新手受教了。

网友A:
1088我修过一次,是开机能听到报F1警警声,内外无显,果断换显卡,这显卡易坏,加焊重做基本没戏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88我修过一次,是开机能听到报F1警警声,内外无显,果断换显卡,这显卡易坏,加焊重做基本没戏

你这种能听到F1报警声证明跑码正常了。按大小写键也会有反应的。当然这个机器我拿到手也可以直接干显卡结果也是一样会修好要是我没有这个维修过程直接换显卡好了我也不会发这个贴的。发这个贴主要想分享一下维修思路,但我这个人有个习惯不量测到问题不轻易动任何原件除非是什么都量测不到没辙了那只能乱换。如果这个板子的白屏不是显卡引起的而是真正的1.8V-RUN电压没有产生,直接就干显卡,运气不好显卡再干坏了那岂不是故障扩大你说是吧。凭经验修有时是好事但有时也会害了自己的……

网友B:
抄起示波器量I/O ITE8502E第10PIN即LPC总线波形,

确定该机器为不过显卡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56595-1-1.html

此处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抄起示波器量I/O ITE8502E第10PIN即LPC总线波形,

这个可能 仁宝出来的同仁都会量的。看LPC波形来大致判断跑码程度。不过这个要有经验的和有些人量内存排阻看波形一样的

网友:
+1.8V-RUN没出来 为什么楼主会想到测这个呢?也是显卡的供电吗?那和那个开启信号有关系吗

网友:
向楼主学习,啥时能自己独立修本本

网友:
开机直接白屏,还好修些,比我接这个进系统不定时白屏好修多了!哈哈…………祝贺!!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