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做无铅重植的兄弟们,想咨询下你们效果如何?

楼主(2013-06-03):
还是老话题,经常做无铅重装GPU的朋友们 效果好吗?有铅经常脱焊的问题已经困扰了我很久了,当然绝大部分已经排除了GPU内部脱焊的可能,想问问你们效果如何?是否能顶的更久吗,主要是大BGA如G92 215-06690XX 以及更大的G200系列

网友:
    以前焊一下返修奇高,烦,  后来改进工艺,重置,虽然很麻烦,效果好多了,返修少多了,但还是有脱焊的情况,加焊,好了,而后又是同一个地方脱焊, 恼火, 多次改进细节,还是有返修,  有一次对着一不亮的96gt用风枪吹了吹, 亮了,明白了,芯片内部脱焊,重置与加焊已经没什么区别了, 果断加焊OK, 心也凉了。  有些显卡非个人能解决的。  希望我遇到内部脱焊的只是个例。。。

网友:
我在想一个问题!要是芯片与主板之间真的脱焊!那要多高的温度啊?要是没脱焊为什么压一下就可以跑!个人认为是芯片不良!望解答!!!

网友(点评):
不良的心片, 厂家生产出来做啥 不会把信誉搞坏了。除非是制造商。太拉圾,不会配合心片。。于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