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重启之后自动关机

楼主(2013-06-03):
用u盘装系统复制完之后重启走到解压驱动的时候死机,检测硬盘没有坏  风扇正常  就怀疑是主板  主板型号是华硕M2N-X PLUS大家说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可以尝试装哈纯净版的、安装版的,确定软件排除了再动主板

网友:
看看网卡和声卡等是不是有问题,好像原来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尝试BIOS屏蔽这些设备试一下

网友:
另外内存也不能忽视啊

网友:
系统问题 ,我遇到过 ,装纯经版本的

网友:
把声卡和网卡驱动去掉,试试

网友:
卡在第一步上了,一般为硬件问题,我有遇到内存不兼容,CPU功率不一样的。。。。光驱啥的外设拿掉裸机装试试,不行再换内存  换优,

网友:
已解决   原因:光驱不兼容

网友:
对的  好像是坏了  把光驱拔了就搞定了

网友:
难道真的是光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