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2220M不显示

楼主(2013-06-03):
三星E2220M不显示,指示灯亮,屏不显示。。量电压5V正常,12V不带驱动板12.4V带驱动板20V,换高压板上去灯亮一下就灭掉了。。。怎么回事,不会是驱动板坏掉了吧

网友:
12V不带驱动板12.4V带驱动板20V,没有这种可能性吧,是不是量错了!大多数驱动板不需要12V的!

网友:
12V是有 品牌机器有12V LZ你说的20V可能就离谱了

网友:
灯管测试过了吗?

网友:
不可能量错。。我还特意量了几次。。。
不上驱动板主浊12.4V一接驱动板就成了20V

网友:
我的也是,插上驱动板14V 就变成22V  通电就是不显示

网友:
负载过高,你两下电源管理附近的电感电容那几个小件有没有坏的, 我遇到过那几个小件坏了导致这个问题的!要是没问题你测下程序板1117电压正常吗?屏供电哦5V正常么?

网友(2013-07-17):
学习了.。难得,原来都是5仔搞得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