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32寸康佳液晶电视LC32CT36AC

楼主(2013-06-03):
故障现象:通电蓝指示灯闪一下来,屏没反应。
开机简单测量了一下,发现CPU发给电源板的开启信号已经有了,
此时12V,24V高压板的供电也有了,但高压板没有开启信号,强行给
高压板EN脚提供5V开机,发现白屏,修笔记本的思维,让我找来了此机的主程序

网友:
就是说该线性块性能有问题了,不是折开电感能正常出1.2不?

网友A:
呵,是带不动负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是带不动负载吧?

是的,换个新的Z1010就可以啦

网友:
楼主连液晶电视都修??技术不错

网友:
液晶电视比 笔记本好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