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的测量方法

楼主(2013-06-03):
电感是闭合回路的一种属性,即当通过闭合回路的电流改变时,会出现电动势来抵抗电流的改变。这种电感称为自感,是闭合回路自己本身的属性。下面介绍几种电感值的测量方法。
一、串接一个电阻,同上交流电,测量电感上的电压和通过的电流,由欧
姆定律计算电感的感抗,然后按照下式推算出电感值。XL = ωL = 2πfL XL 就是感抗,单位为欧姆 ,ω 是交流发电机运转的角速度,单位为弧度/秒,f 是频率,单位为赫兹 L 是线圈电感,单位为亨利.
二、使用电感测试仪测试加一个正弦波电压,测通过它的电流的幅值和相位.矢量除,根本频率,就可以得到电感值
三、电感是储能元件, 因此可利用它与电容器组成振荡回路:不同于谐振回路, 根据振荡频变化, 进而推算出电感量的大小由于振荡频率作得较高, 因此, 可获得较高的分辨度。。。振荡法测量的基本保证是要求振荡的频率相对稳定, 我们采用) 1Α Β ΧΔ Ε 振荡器, 因为它有较宽的频率范围, 且相对稳定。我们采用Colpitts振荡器,因为它有较宽的频率范围且相对稳定。
四、它是测量在半导体衬底上设置的电感器的电感值的电感值测量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对其主电极与上述电感器的一端连接的控制晶体管的控制电极以恒定的周期施加电压,使电流脉冲流过上述电感器的步骤;借助于与上述电感器的另一端连接的第1测量系统,测量在上述电流脉冲的上升和下降期间流过的电流的步骤;以及借助于经电阻与上述控制晶体管的上述主电极连接的第2测量系统,测量在上述电流脉冲的上升和下降期间流过的电流的步骤,上述第1测量系统包括:测量在上述电流脉冲的上升期间流过的电流的第1测量线;以及测量在上述电流脉冲的下降期间流过的电流的第2测量线,上述第2测量系统包括:测量在上述电流脉冲的上升期间流过的电流的第3测量线;以及测量在上述电流脉冲的下降期间流过的电流的第4测量线,通过将流过上述电感器的电流分离成在上述电流脉冲的上升期间流过的电流和在下降期间流过的电流进行测量,来测量上述电感器的电感值。
五、使用电感测量仪进行电感值的测量
电感测量仪的工作原理为:该电容电感测试仪采用桥式电路结构,标准电容器和被试电容器作为桥式电路的两臂。当进行电容器电容值测量时,测试电压同时施加在标准电容器和被试电容器上,处理器通过传感器同采集流过两者的电流信号并进行处理后得也被试电容器的电容值。由于采用标准电容器、被试电容器同步采样技术,可不受电源电压波动的影响;加之测量过程是全自动进行的,避免了手动操作引起的误差,因此具有稳定性好、重复性好,准确可靠的特点
该电路的核心器件是集成压控振荡
器芯片MC1648 ,利用其压控特性在输出3 脚产生频率信号,可间接测量待测电感LX 值,测量精度极高。

网友:
这是让我们自己动手做电感测量仪嘛?

网友:
滤波型电感坏得少,就算烧烂漆皮可代换的也多,线径够粗就可以了。振荡的坏的就更少,测个P啊。

网友A:
楼主,你从哪里抄来这么篇文章呀?前言不搭后语,一片混乱。

网友:
我对电感的工作原理和作用都还没弄懂!

网友:
淘宝上简易的LC表就挺好用的。

网友(2014-07-16):
什么人都有 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从哪里抄来这么篇文章呀?前言不搭后语,一片混乱。

是,有点文不对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