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G 不显示

楼主(2013-06-03):
acer 4736g 不显,开机电流跑到0.6左右停住了 ,显卡弄过,NEC大电容也换了, BIOS刷过,CPU电压正常,3V 5V也正常,请问什么原因到0.6A卡主了,是IO 吗?

网友:
应该是吧。。换个IO试一下吧,之前遇到过!!

网友:
所有电压正常?有CPU复位?PCI复位?

网友A:
这个机器前几天修了一台,也是显卡换过,NEC大电容换过,最后我换北桥后故障排除。

网友:
这个机子除了IO就是北桥易坏,修过很多了。。。楼主先换个IO试一下吧。。

网友:
我之前是换的显卡,好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前几天修了一台,也是显卡换过,NEC大电容换过,最后我换北桥后故障排除。

电流跑多少你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ENE KB9260F用什么能代替啊?

我都是原型号代换的,这个IO很多的,没代换过。。手里料板应该能有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流跑多少你修的。

好像是0.6,不过我们测试时也需要注意,有没有硬盘和光驱,是不是裸板?

网友:
还是先换I/O 吧 ,换I/O 不好就是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0.6,不过我们测试时也需要注意,有没有硬盘和光驱,是不是裸板?

裸板测试的,

网友:
还是得按,主板的时序,及工作条件来查吧,现在只是简单分析没有多大效果的,又不是每台故障都一样的对吧!不像是通病。

网友:
CPU换过没有?

网友:
4736刷BIOS不行就打下北桥的耦合电容判断力北桥有没空焊。4736不跑U无非就是BIOS,北桥。这是通病啊。

网友:
0.6  不卡显卡吧  电压应该不全吧 查查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