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M4N68T-M LE V2不复位维修思路!

楼主(2013-06-03):
今天接到一款华硕M4N68T-M LE V2 版号是REV:1.00的主板,客户说不开机,我拿到板后,先观察主板有没有断线、烧焦痕迹,然后在进行维修,以免烧坏其他原器件,加电发现不复位,测量各路电压都正常,遇见华硕技嘉的主板头都大了,不知道怎么修,上论坛找一下有没有同样的案例或者是点位,没有结果,这是我第二次遇见同样款式同样的主板现象了,就是CMOS电池处那两个串联的场管挨着电池座最近的那个管S极无电压,正常时应该为1.2v(曾经找到好板子测量过),由于找不到点位不知道怎么修了,我无语,上论坛求助老师思路!

网友A:
跑一下线,那个是桥供电,没有桥供电肯定没有复位,,看看cpu内存有没有电压

网友:
应该是跑到这个8脚IC,更换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一下线,那个是桥供电,没有桥供电肯定没有复位,,看看cpu内存有没有电压

请你仔细看清楚在回复,我说过全板都有点电压

网友:
你自己说电池座最近的那个管S极无电压的啊,我说的有错吗,叫你跑下线,可能是跑到那个IC里去了,怎么好像给你回复你还不乐意了。

网友:
按照不复位的思路来修啊,检测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CPU供电为1.06的话,果断换CPU试试,AMD的U很容易坏的

网友:
我手边正好有块刚保回来的(情况也不没复位,诊断卡00),后仔细看了下,感觉是换了IO,边上有焊膏没处理干净,供参考.

网友:
N68的主板一般是桥芯片空焊,拿风枪烘烘桥芯片就大致可以判断故障

网友:
桥供电没出来,不复位是正常的!

网友:
先看桥吧  3合一的桥空焊也会不复位
用风枪200度 3档 对芯片吹1分钟左右在试下看看  这个板子桥开焊的多

网友B:
换桥吧、这是MV68的通病、有时候没有CPU供电  也是桥的问题  这种桥假焊是没有用的、只有换掉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桥吧、这是MV68的通病、有时候没有CPU供电  也是桥的问题  这种桥假焊是没有用的、只有换掉才可以、

打错额  是M4N68

网友:
我的也是 M4N68T-M LE V2 不复位 电压也正常,加焊下IO 好了,没用1天有没用,加焊桥又好了  后来还是没用 ,吹下IO 就有复位  不稳定 不知道哪问题 。

网友C:
我的搞定了,看了很多帖子 有说通病三极管,换了也没用,最后终于找到问题是IO 下面的一个822 电阻问题。5个没装的三极管中间 822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搞定了,看了很多帖子 有说通病三极管,换了也没用,最后终于找到问题是IO 下面的一个822 电阻问题。5个 ...

谢谢,学习了,这或许又是一个通病

网友C:
你的搞定了没,我的现在还没回来,估计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搞定了,看了很多帖子 有说通病三极管,换了也没用,最后终于找到问题是IO 下面的一个822 电阻问题。5个 ...

我这里也接了一块这样的板子,看了你的回复,换了就OK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搞定了,看了很多帖子 有说通病三极管,换了也没用,最后终于找到问题是IO 下面的一个822 电阻问题。5个 ...

我这里也接了一块这样的板子,看了你的回复,换了就OK了!谢谢分享。

我也遇到一块这样同样的问题,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搞定了没,我的现在还没回来,估计OK了。

我的当时没修好,客户急着用机器,不愿意放修,没有办法让他拿走了,不过这次给我了一个教训下次就不会错过了,我在 这边遇见这种班的现象很多,就是不知道哪里问题,看着都头痛

网友:
感谢14楼这位兄弟~

网友(2013-07-13):
太感谢了  我修了  。谢谢

网友(2014-09-02):
为什么822容易坏呢》?

网友:
这板子的通病就是io下的排阻坏

网友(2014-12-01):
引用 网友C:
我的搞定了,看了很多帖子 有说通病三极管,换了也没用,最后终于找到问题是IO 下面的一个822 电阻问题。5 ...

这位兄弟才是正解 支持 确实如此 换了822就OK

网友:
这个板子io下的 822排阻易坏

网友(2017-04-02):
遇到一个跑码的  档EE

网友:
换822排阻试一试

网友:
怎么一提到华硕的板大家都没有提到图纸的问题,大家有没有图纸呢,如果按图纸去理性的分析一下应该 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