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大电流,求助。。。。

楼主(2013-06-03):
dell n5110插上直流电源 电流直接是 5.1A。。。。 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
求助
DELL

网友:
短路,排短。

网友:
有没有短路,有没有明显烧元器件的地方,点击法试一试。

网友:
直接就是保隔短路,应该佷好查的

网友:
大电流应该好修的,楼主好好查查。

网友:
电源接口小板那过隔离后有一个电容,短了,换之OK

网友:
草 大短路了,不要接电了,把电流调到3V左右用手摸一摸那个芯片烫,就那个坏了,应该是滤波电容坏了

网友:
公共点,大短路,,一般都是捡钱的活,,不过,也有烧芯片的,,,一半是可以用摸 看 烧 拿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