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芯片插反会出现什么后果?如何分辨方向?

楼主(2013-06-03):
今天接手了块2002年的华硕A7VL-VM老主板。BIOS芯片为"SST 39SF020A",长形。
我做了记号把芯片取下清理。装时发现缺口和板上标记相反。
于是上华硕网下载该主板图片,上面芯片和主板缺口标记是一致的,但是型号跟我这个不一样。
我的标记应该不会错了,莫非用户把芯片取下插反导致坏了,可能性很小吧。

这东西插反会出现什么后果?如何分辨方向?

网友:
多观察,多留心,主板上标示的很清楚。看看芯片引脚定义吗

网友:
主板上缺口的标示在左边,但是我做的记号在右边。并且根据引脚弯曲方向按力度推断也应该是在右边。
我是怕上错烧毁主板,希望找个测量分辨的办法?

网友A:
缺口为左上时,上方从左至右为4,3,2,1.32(正电源)
左方从上至下为5,6,7........16(地),反接(180度)刚好正负电源对调,后果不清楚,曾用at89C51对调,芯片急剧发热,幸好通电几秒内发觉,没有事,再迟一点必烧.
如果测量的话,测假设芯片正负电源的插位的电压,但有可能测中IO口的电平而误判.

网友:
看主板上其他芯片部就知道了?或者看看芯片pdf找出vcc gnd对比

网友:
标记对标记装上就没错。上过学的人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口为左上时,上方从左至右为4,3,2,1.32(正电源)
左方从上至下为5,6,7........16(地),反接(180度)刚好正负 ...

找到了这个芯片的脚位图,对照VSS发现还是按主板所标记。那么主板故障就有可能是客户把BIOS取下插反把什么烧了。
这是个双列DIP32封装的芯片。型号为:39SF020A-70-4C-PH,我量了各个脚的电压:
0(1脚)5 VDD(32脚)
0        5
0.5        0
4.4        4.4
4.4        4.4
4.4        4.4
2.4        4.4
2.6        4.4
2.6        1.6
2.4        4.4
2.8        3.4
2.8        4.4
4.4        4.4
4.4        4.4
4.4        4.4
地        4.4
无反应无嘟声只看到风扇转,长按能关机。
诊断卡显示00,RST FRAME IRDY CLK四个灯常亮。
觉得故障可能在哪里?C:\1\1.jpg

网友:
clk->总线时钟无问题.
IRDY应闪或不亮.

frame平时是常亮的,

rst 应亮一下灭.检查复位开关是否短接或短路,或主板上的复位电路坏.
显示00,与显示FF一样,一直是00没有出现过其他数字的话,检查CPU是否坏,跳线有没有跳错,主板电池是否电压不足.曾见过cmos电压不足而不能开机,

网友(2015-11-14):
BIOS芯片上一般都会标有记号的,把芯片上的记号对照主板上的记号就行

网友B(2016-08-21):
装反  BIOS芯片会烧坏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装反  BIOS芯片会烧坏吗

可能会烧bios芯片的哦,不过我也没有试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能会烧bios芯片的哦,不过我也没有试过

我的是小八角BIOS  装反了、关键是找不到这个芯片 机器没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小八角BIOS  装反了、关键是找不到这个芯片 机器没待机、

找个相同容量的BIOS芯片写好程序装上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