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密码清除办法

楼主(2013-06-03):
一台迷你 清华同方 S100 小机器 ATOM 230 945 华硕代工 和硕板子 25L004 BIOS
开机提示输入密码进BIOS 设置
已经用了百度的所有清除方法  放电 跳线 软件清除  通用密码  还是不行
求高手帮忙啊

网友:
只有刷BIOS程序试试吧

网友:
问题就是找不到这个板子的BIOS

网友:
先刷BIOS看看,应该没有密码芯片吧

网友:
会不会密码在网卡ROM里 这个板子带PXE启动

网友:
图纸中表示不是吗?bios很好找的

网友:
你看看这板子上有没有码片呀??

实在不行就把BIOS读出来,看看能不能用软件读出密码?

网友:
刷BIOS吧,没有其它

网友:
清华同方好像都有密码的。试试 thtfpc

网友:
同方默认密码   thtfpc 全小写   出厂带的  放电也存在的

网友:
刷BIOS程序试试

网友:
还没碰见过,不过刷BIOS应该可以解决吧

网友A:
干嘛非要清除密码呢?要是装系统 直接把硬盘拆下来 GHO进去再装上还原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嘛非要清除密码呢?要是装系统 直接把硬盘拆下来 GHO进去再装上还原就是了

这个办法是可以进系统 但每次开机都要F1 输入3次错误密码 再F1 才能进系统 非常麻烦
我是做HTPC用 这样的话就需要键盘 遥控是进不了系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嘛非要清除密码呢?要是装系统 直接把硬盘拆下来 GHO进去再装上还原就是了

BIOS都进不了咋样装系统

网友:
只有刷BIOS程序了。没其他办法

网友:
    兄弟怎么我发觉你那么笨呢。,这个主板是不是赌博机器上的啊。,你的客户不只一块吧。你去拿快主板来吧BIOS刷下就OK了

网友:
我以前就是把它放电

网友(2013-08-26):
有些东西没有那么简单。我碰到的折磨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