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

楼主(2013-06-03):
联想S2000I主板,不跑码00,CPU供电1.3V,想着先刷下BIOS,惭愧找不到BIOS芯片,谁受累拿红笔给圈出来

网友:
谁有BIOS程序,传下,谢了

网友:
图纸中标记的地方,多看看板子吗?很好找的

网友:
一般BIOS芯片上都有漆点的,仔细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连芯片都找不到,我怀疑你能不能刷好哦!

网友:
这个板我修的全是换电容10个!

网友:
这个先看电池有电没,我上次客户说不跑码换电池清coms就好

网友:
先代换电源,CPU,内存,复位开关再说吧。

网友:
BIOS芯片一般都在主板的左下角或右下角

网友:
这个板CPU座特别容易虚焊,BIOS资料一般都不会丢失

网友:
其它供电查了嘛?VCC,内存供电,查一查电源管理芯片各脚供电输入和输出。

网友:
我刷了BIOS还是不行,不跑马00,量着供电也正常

网友:
现在的新主板都不用镶入式的bios芯片了,好多都是像笔记本贴片式的bios啦~~~~~

网友:
看cpu座子吧 昨天刚修一个和你一样的 座子虚汗了也是00 ff

网友:
看来座子虚焊的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