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71212T不触发

楼主(2013-06-03):
待机3V 5v正常,按开关3.3V有跳动,红灯有闪动,不触发,请教各位大师给点思路

网友:
这个机子好像有图纸!什么版号的!自己找个图纸查下他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既然有红灯,那么说明IO已经开始工作了,我感觉是南桥部分没返回信号

网友:
I/O 南桥换过,故障一样

网友:
测量各个电路,然后不通的细查  说不定是个小电容短路,我有遇到过情况差不多!闪下 没了!

网友:
最终问题还是在南桥,南桥后面有个电容阻值只有十几欧姆,感觉还是南桥不行,重新定了一个南桥坐上去亮机,正常阻值五十欧姆左右

网友:
这现象象是已触发,可能是保护了,测下是否有短路,EC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