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pavilion G4,I5 开机不显谁碰到过,求助、、、

楼主(2013-06-03):
惠普 pavilion G4,I5 cpu  AMD显卡,开机不显示,电流在1.20     1.15.    0.98    1.10之间跳变,加焊显卡、刷BIOS还是一样,测各路电压都基本正长,求高手指点。

网友:
换个U 试一下 这个电流应该是不过CPU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啊

网友:
AMD诶,加焊北桥会有奇迹

网友:
简单就是先换U  然后在焊桥

网友:
我手上有台 开机跳变到1.4A不动有点像630显卡 屏暗亮有光 点不限LOGO 内存换过 屏线接过 情况一样 没有报警生音 外接不亮 也是I5 ATI显卡 还没大拆呢 高手们给点思路 另外问下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2013-07-09):
?我手上有一台也是电流1.2左右跳变,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烂机怎么全是这问题

网友:
电流1A以上是显卡问题吧!又不是AMD的CPU,与NB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