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4寸液晶显示器电源问题

楼主(2013-06-03):
     三星24寸液晶显示器电源问题 ,该机已经修过好多台。 可以开机, 但无背光。拆机检查24V电路 没发现什么异常,只是没24V电压输出 ,仔细测量各个零件  ,发现变压器TW801 有一绕组开路,再进一步检查,是打胶引起的,把变压器引脚上的线 氧化断了 。拆下变压器,小心找到断线处 引出线头到接线柱上  装回变压器,接上所有的线 ,开机 ,一切都OK ,因此确定这机器有通病之嫌疑。

网友:
是不是那里的问题哦,有些事电阻坏也会引起没有24V。

网友:
这种故障应该让厂家召回

网友:
这几天连续修3台  都是同一问题 都是同一故障点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