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

楼主(2013-06-03):
cpu供电短路,上官输出端对地下管道通,把管子全拆了也导通,芯片拆下来也还是导通,下一步不知该怎么修了

网友:
AMD的CPU吧,如果是去掉CPU试试还短路吗。

网友:
去掉CPU打下阻值,可能北桥坏了吧

网友:
确定是短路吗?应该有4-5左右的阻值吧,我手里也有这板子,阻值就是4-5左右,可是CPU供电是有的,好像这个管子就这样,比较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