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风扇对吹CPU 还死机 DELL v131

楼主(2013-06-03):
(图片)

网友A:
牛B  我见过的第二个双风扇的笔记本了

网友B:
既然能装两个风扇、散热肯定是不好、换个CPU  你把风扇改成常转试试、或者加个铜片。

网友C:
你测试是温度很高才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能装两个风扇、散热肯定是不好、换个CPU  你把风扇改成常转试试、或者加个铜片。

CPU在板子上也加铜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B  我见过的第二个双风扇的笔记本了

好无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90度温度老高了自动关机

那你换个CPU,顺便看看CPU供电是不是偏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你换个CPU,顺便看看CPU供电是不是偏高

集成的I3     供电不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集成的I3     供电不高

供电没问题,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测试是温度很高才死吗?

干啥都是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没问题,刷个BIOS试试吧,

谢谢了‘’‘’‘’‘’‘

网友:
测温度,温度高了记得是自动关机吧,你先换CPU,换了不行刷BIOS,最后试试换条内存

网友:
再加多把风扇嘛!三风扇对吹应该就可以了!笑死了.......

网友E:
会不会是你的导热管坏了。。

网友F:
原装就是双风扇?

网友:
不是吧;;;;;是再加个吹风机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装就是双风扇?

是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你的导热管坏了。。

导热管坏很直溜不想

网友:
帮它冲冲凉降降热度

网友:
给它找个异性的本子,放放炮,就冷静下来了

网友:
版主太有才了

网友G:
可能散热器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能散热器坏了

两个风扇转的都很好散热器也不算太烫

网友H:
第一次见过这样的机子……学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H:
第一次见过这样的机子……学习啦!!

新机器没多长时间呢

网友:
果然不靠谱

网友:
因该是CPU的问题,这U爱坏!

网友I:
第一看使用率   第二 换个cpu试下   第三 换纯铜的风扇骨架 第四 直接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I:
第一看使用率   第二 换个cpu试下   第三 换纯铜的风扇骨架 第四 直接裸机

基本都试过了‘’‘’‘’无果

网友I:
哈哈  兄弟之间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哈哈  兄弟之间仍了吧

没好定原装风扇试试

网友:
换那种纯铜骨架的 不要风扇 一百多 网上有卖

网友(2014-01-22):
我这也有台这个机器  型号一样 但是版型不一样啊

网友:
有没有图纸,给一份

网友(2014-08-11):
我现在也修到了.CPU66度就死机 了.CPU焊在上面的.不知道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这说明cpu坏了吧!

网友:
头回见   不知道运行原理

fzxishuai -4 严禁灌水

网友:
换cpu试下。

网友J(2016-03-22):
不是吧;;;;;是再加个吹风机才对
バ幸福De右岸
不一定是温度问题才死机,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是吧;;;;;是再加个吹风机才对
不一定是温度问题才死机,

网友(2016-06-01):
我的也是只有的问题··看电影一半后就死机了。。。。还是换了板I5的。想改风扇转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