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的问题

楼主(2013-06-03):
一台IBM R61,开机不亮,电流跑到1.147。这个时候断开CMOS电池,放一下电,就正常了,能亮机。可是接上CMOS电池,时间设置好保存重起又不亮了,如此反复,不知道是什么坏了,请高手们指教!!!!!

网友:
换个I/O 芯片 还有你看主板RTC 电路有腐蚀的地方吗?

网友:
你测试一下不亮的时候,各个信号正常不.比如CPU复位 .我之前遇到过.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双显卡机器,刷BIOS或者能亮的时候进BIOS改成集成显卡用

网友:
具体是在哪里改成集成显卡呢?BIOS里的哪一项?请赐教

网友:
是啊,我也发现是集显的!!!

网友:
本想刷个BIOS,但是在论坛里下载的都是4M的,不能用,我原来那个读出来是2M的,不知道谁有这个BIOS,贡献一个,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