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 5110笔记本 蓝屏故障 代码(0X00000116)

楼主(2013-06-03):
  DELl N5110 双显卡 CPU I52430  显卡N525 装WIN7 64位系统  进系统一切正常 测试分数时 到了显卡 出现蓝屏代码为0X0000116 看图片  1

     开机测试N525显卡各电压全正常 注意等进入系统后系统会自动关闭独显电压。 在设备管理里面能看到显卡硬件驱动也能打上一般情况先 显卡没有问题 应该在外围电路 电压正常 那只有通信电路跟显存了。测试显卡到CPU通信都正常 最后怀疑显存 这个板子是1G显存 有8片 怎么知道是那一片 多年维修 告诉我不太可能有两个故障同时出现。故障就在显存。到底哪一片。(用放大镜 看显存下面的焊点 看上去不太清晰的就怀疑它。这块板子真的很幸运 看到第4片 有问题了 靠外面的焊点看上去不太清晰好像有氧化。 看图片2  ---等待我传上

   加焊一下故障排除 希望用这样的方法能帮助同行们加快维修速度。也谢谢坛里面的朋友因为有你们的付出才有我们的交谈。我有很多自己维修的经验 就是没时间发上来 有空会给他家一起分享 比如: 下面的板子烧成这样淘宝上更本没有 客户又急-怎么办
只有维修。这款板是宏基笔记本LED升压板。 (首先测量一下芯片到接口有没断线 然后更换芯片 (要有很高的焊接技术 要不就爆发 )再 更换升压二级管 再就焊上两个电容 (电容是没法焊在原来的位置 一头可以直接焊在二级管上 另一头飞线就可以了装上机 测试成功。看图片3

网友:
跟我修的蓝屏错的代码一样 ,不过我换了主板,主板还在我这里,可以修一下啊

网友:
'代码为0X0000116'说明啥,代表啥

网友:
我的也是换主板

网友:
做个系统看看。。。。

网友:
是的,没有错

网友:
真细心呀 这种故障都没心思修了

网友:
楼主 修鸡  好细心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