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中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3-06-03):
刚接触电路图,遇到一些小符号,看不懂,比如12.4K/F,这个其实标的是一个电阻值,但这k/f是什么意思,还有像0.033/1W/3720又表达的是什么意思,还有.1U/50V这个,望知道的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我也不明,估计是这样的:1U/50V是指水池承受50寸高水压,容量是1方水,如果容量很大,如3300方以上,也可以叫大水塘.另一个,水位高于标称值,会缺堤的.

网友(2015-11-14):
这些都是电阻的阻值大小和电容的容量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