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G PCG-5K1T不触发

楼主(2013-06-03):
SONG PCG-5K1T板号MBX-177A,待机0.003按开关不触发,拆机测EC供电L25只有1.2V,烧机烧不出来,没找到系统供电芯片,请问下这个机子的系统供电是不是在小板上。。。。。。。
芯片
供电芯片
不触发

网友:
广达的机子待机就要出3V 5V和15V的刚测了下3V 5V都只有1V左右,15V 0.4V没有小板图纸各位请教下我该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