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救救我!!!

楼主(2013-06-03):
一台华硕K40的机器。拿过来开机发现无CPU供电。。
最后发现是因为一个+1。5VO的电压没有产生。   我割断了该PG的电源好信号。CPU电压顺利产生。。

因为+1。5V0没有产生。现在修这个。
如图:

测芯片的:5  6  脚电压正常。 但 3   4脚无电压输出。  测其对地阻值200多

断开节点:JP8401  测对地400多  一端对地200多  再测电压为OV  更换芯片后。+1。5VO产生 但是只要把节点一焊接上

电压被拉低至0。3V

发现此电压到了CPU座子

取下CPU  测电压为1。5V   测对地为无穷大。。  一上CPU就变为0。3V   更换了二个CPU   取掉了上面的二个小电容

结果还是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啊  求解。。  测上面的二个点和电压是通的。。。

而且二个点本来就是通的。。是不是CPU还有什么条件没满足还是?

网友:
忘记了。  把图纸和点位传上来。。。。。。。

网友A:
1.5去的地方太多 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烧的是时候,上CPU不

不装cpu烧的话可能骚不出来  装上的话可能是cpu发烫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装cpu烧的话可能骚不出来  装上的话可能是cpu发烫吧

可能把CPU烧坏吗,加好多电压合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把CPU烧坏吗,加好多电压合适了

那地方是多少v就加少啊

网友D:
楼上这个大哥还真是无处不在啊。。。佩服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哪都能看到他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这个大哥还真是无处不在啊。。。佩服

是看到他的头像吗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去的地方太多 烧

我在图上看这个1。5V只到CPU上在去。。。
如果短路了。 上不上CPU都会拉低吧。
另外我开始用1。4V烧过。只有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