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 I3 独立显卡主板代码跑到17不亮机的维修

楼主(2013-06-03):
CQ41 I3  独立显卡主板代码跑到17,屏不亮,按键盘大小写键能有反应,说明显卡,换过显卡芯片一样的现象,再刷BIOS,还不行,接外接也不亮,最后拆屏线,还是好的,屏就是不亮,外接也不亮,最后用示波器量27M晶振,有电压居然没有波,找了一个晶振换上去果然好了

网友:
楼主,我有台机器各你是一样的问题,请问晶振是在什么位置?

网友:
以前修过一台F41也是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