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分压

楼主(2013-06-03):
串联分压的条件是不是必须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电阻而且必须接地才构成分压

这个应该不构成分压吧?

网友:
不一定,两个电阻接在不同电压的两端就可“分压”;负载可做为一个电阻时,也可只用一个电阻分压;你是说PQ114吧?在这里可当作一个电子开关,导通时让PR17参与“分压”,截止时让PR17退出“分压”。

网友:
参考点  回路    点位与电压

网友:
电流有流过电阻就会分压,除非负载时开路的,就不存在分压,既然2个电阻设计的人是不会让负载开路的,一般都会分压,具体情况具体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