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动门锁的电源板

楼主(2013-06-03):
故障是AC12V进后没有DC12V,设备是需要DC12V,只会修液晶显示器还请指教

网友:
这个的看看桥堆有没有整流出电压,如果整流出来输出端没有输出应该经过个管子之内的原件。

网友A:
测大个电容两端有12V以上电压没?

网友:
那么简单的电路都不会修,我估计大家也帮不了你,你基础都没有怎么帮?除非有人会算算出那个零件坏了告诉你

网友:
没见到实物无法测量不好修啊

网友:
是啊 您最好得有点基础

网友B:
两个LED灯亮吗?

网友B:
不行你就从输出12v倒查,测负载是否有短路?

网友:
这个好像有个继电器,插查继电器控制端

网友:
桥堆后面大电容是AC12V,后面有个PNP的场管

网友(点评):
pnp~~~~~~~~~~的~~~~~~~~场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你就从输出12v倒查,测负载是否有短路?

负载没接一样,负载用恒流源12V接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LED灯亮吗?

LED灯一个有亮,DC有2V左右电压,另外的灯是电池的没有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测大个电容两端有12V以上电压没?

大电容还是AC12V,经过了PNP场管和一个芯片后DC只有2V左右

网友:
这么简单的的电源还有求帮助?是要好好学习电子基础了,电源要做到不用图纸和能修

网友:
先看看34063那边,不行就先换了.

网友:
有脚位是3.3V直流

网友D:
工业设备里面电源是最好修的部分了。这种板网上查资料慢慢找一般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工业设备里面电源是最好修的部分了。这种板网上查资料慢慢找一般都没有问题的。

嗯,电源的面太广了,楼主这个的确比较容易修,可一些复杂的就不好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电容还是AC12V,经过了PNP场管和一个芯片后DC只有2V左右

这个应该是不可能的,那个电容是电解电容,如果是交流的话会坏的,你这种情况很可能是那个电容失容了,测量一下看看.

网友:
专业维修滚筒电源板(Midea,Haier,Siemens),液晶电源板。。。

网友:
没DC--看整流电路
还是DC被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