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ax 待机芯片 不出3 5v求助

楼主(2013-06-03):
接一台G475AX amd集成cpu

进水的

拆开 看到触摸板下面有进水的痕迹 声卡和51125a有水渍

洗板水处理干净 晾干

打了下个电感的阻值 没有明显短路
插上可调电源

待机0.003 正常的我印象中好像是0.017

测没有3.5v

侧芯片51125a 各脚电压如下

16-vin-19v
8-vreg3-3.3v
17-vreg5-5v
3-ref-2v
13-en-3.17v
其他引脚无电压
测试
23-pg-0V

高手请教 大概是什么原因  还有就是 往下查的思路 望指教指教

有什么还想知道的 你说我测量

芯片的可能性坏的大还是别的原因

手头没有这个芯片

网友:
前2天有一个帖子写的就是你这样的电源故障,说的很细,你看下,对你很有帮助,好像是联想460还是470,
主要是测量电源芯片正常工作需要什么条件

网友:
工作条件都到位了 换芯片

网友:
求大神指点

网友:
人工置顶 等待大声指点一二

网友:
1脚和6脚才是5V、3V的触发引却,要有高电平,你可以拆除外部那个6脚的管子看看能不能触发

网友:
拆除PQ405六脚双管。触发电压是由芯片内部电路提供的,PQ405是在没触发时把触发电压拉低,当PQ405 的G极(2脚和5脚)为低电平时PQ405截止,IC的1、6脚便为高,电路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