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桥式整流用FR207可以吗?

楼主(2013-06-03):
一个电源,桥式整流烧了两个管子,想把二极管全换掉,现在手头只有FR207,IN5819和那种大块头的5822,该用哪种管子呢。

网友A:
HER207是可以的,FR207应该差不多。

网友:
百度查查芯片参数

是的,先查一下,损坏的元件和你要代换上去元件的参数。代换上去的元件的参数,可以用耐压和电流都比损坏(被代换)的高一些的。

网友:
查过了,1000v2a,看参数是没什么问题,不过好像没见过用FR207做桥式的,心里没底,而且不知道反向耐压够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HER207是可以的,FR207应该差不多。

嗯,Her207桥式就见过,FR207没见过,是不是207的参数都一样?

网友:
FR207极限2A 也就是极限400多W啊 不能用IN5408简直太普通了 没有吗

网友B:
可以用,只要别过流。当然高频电路所用二极管不能用普通二极管代用

网友C:
放心使用,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心使用,没有任何问题。

硬着头皮装上去,保险丝上串灯通电,亮一下就灭。直接通电,OK。
是一个电动车的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只要别过流。当然高频电路所用二极管不能用普通二极管代用

桥式整流啊,低频。
不知道 这个管子的极限频率是多少。

网友:
这个是快恢复的,比IN4008,RL207这些管子还好的

网友:
工频整流普通二极管就可以了,主要考虑耐压和最大工作电流

网友:
HER207是可以的,FR207应该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