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6400独显挡XP滚动条

楼主(2013-06-03):
前几天接修一台DELL E64 00笔记本,问题是短路,拆机发现EC烧坏,MEC5035-NU 和  ECE5028-NU均被烧个裂痕,手里没有备件,网上发货,两天后换上,开机就扫XP滚动条了,于是又把这两个芯片换了一遍,南桥拔掉重做,故障如初。修到现在只有BIOS没刷,苦于找不到此机BIOS,在网上下的刷上都不亮机。现在发贴在网上求助,望朋友没伸手相助,感激不尽!

网友:
这种可能是显卡问题的

网友:
裸点了没??

网友:
裸板点机试试,外设也会造成挡滚动条的

网友:
就是裸板测试的,弄到现在没头继,想刷个BIOS,可是找不到合适的程序,附上板号:LA-3806P。大家帮我传个BIOS呗。谢谢

网友:
ec旁边有bios没有可能bios参与开机原ec和这个ec中间的程序不一样吧

网友:
建议楼主不装光驱看看还挡LOGO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