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换CPU后提示按F1才能进系统

楼主(2013-06-03):
台式机换CPU后提示按F1才能进系统,系统时间改了,软驱那个什么1.4几那个也禁用了,提示的意思貌似跟BIOS有关系,以前用的是3200+CPU,现在换成5200+CPU,bios也恢复过出厂设置,也清空试过,这种情况是不是一定要刷BIOS,两台问题机拼一个能用的,板子换了几个电容,硬盘还坏了,换了个硬盘,重新装系统,搞的时间有点长,客户有点着急,就没有刷BIOS,现在机器已经拿走了。是不是刷BIOS就可以解决按F1的提示???

网友:
硬盘问题。换个好的硬盘看看。

网友:
硬盘是好的啊,装系统可以进,给客户换的80G硬盘,我自己用过,没有问题。机器已经拿走,就是开机需要按F1,提示的貌似是要升级BIOS

网友:
提示要升级BIOS就刷个。又不麻烦。

也可以在CMOS里把ERROR HALT ON 设成ALL ERROR.

网友:
晕死啊,这个就是提示你要BIOS升级了,你现在的BIOS不能完美支持双核处理器!是不是联想的家悦系列啊,是的话在主板BIOS资料下载版块下载一个,刷一下就解决了。我都遇到好多了,你调BIOS试没用的,与其他的配件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