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M2N-MX SE PLUS 维修思路!

楼主(2013-06-03):
手头有一块华硕主板,刚开始主板是好好的,后来让我徒弟在那里练习做系统呢,结果没想到后来点不亮了,我问我徒弟动那里没有,他说没有,此款版号是 ,加电试机档内存处不走了, 下面用万用表测量电压,cpu电压 内存电压 内存时钟电压 SPD电压 CMOS电池 晶振 ,由于手头无点位图,不知道怎么下手,内存管理芯片我换过,断电测量内存槽旁边的那一排排阻的对地阻值都正常,bios刷过,北桥加焊过,不插内存蜂鸣器报警,插上内存档C5不走吗,也不亮机,无照了,看到这款板,好像修好它,挡料板太可惜了,所以上论坛求助老师还有没有其他的秒招!

网友:
清洗内存槽再换个内存看看 不行再慢慢检查

网友:
内存换过没

网友:
断电用捏造清理下内存插槽,不行的话换根内存试试、

网友:
我游一块一样的主板后面是焊桥才好的,难道你的和我不一样

网友:
可换晶振试一下

网友:
不插内存跑什么

网友:
   压下桥试试看看能否跑马。。看测试卡没用 插个蜂鸣器听下声音。不行就重电源接口飞跟线到内存吧

网友:
内存119和120脚查过没?

网友:
讲得很详细,拍得好清楚与

网友:
你压下CPU座子看看

网友:
换个CPU试试,AMD的CPU也是经常出问题

网友:
内存是直连CPU的。

cpu 有问题没?

网友:
换过内存,和CPU ,另外SMBDATA都正常,内存119  120 都查过,插不插内存都跑C5

网友:
我有也块这样的板子,今天试的时候四秒断电,用酒精把板子清洗下,就不掉电了!肯定哪还有问题,估计用不久

网友:
刷个BIOS看下。。。还有查下数据线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内存槽内的缝隙大了呢?和内存接触不好?

网友A:
要么换个IO试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换个IO试试看看

给I/O有关系吗?我这没有配件,也不敢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