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系统怎么弄成蓝屏?

楼主(2013-06-03):
今天有个想法,怎么才能把系统搞成蓝屏;
跪求大师教方法。
具体的操作,先谢谢

网友:
删除硬盘驱动

网友:
BIOS选项里面,更改硬盘模式

网友:
我正想为什么我电脑会蓝屏!!

网友:
现在什么想法都有,别人都想怎么弄好蓝屏,你却想怎么弄成蓝屏,佩服佩服

网友:
bios里面硬盘更改一下

网友:
在其他系统下删除几个system32文件中的dll文件,具体的可以查一下dll文件的作用。。。。。

网友:
心术不正,鉴定完毕!

网友:
同意楼上,想干吗呀

网友:
不太好弄啊.. 你给多少钱 我帮你弄一下.

网友:
听着很邪恶!!搞好东西 不易  ,弄坏还不是举手之劳

网友:
你可以下载一个病毒嘛 哈哈哈哈

网友:
改下模式就会蓝屏

网友:
同意5楼,哈哈哈哈。。。。。。。

网友:
该硬盘模式,删驱动文件,写驱动文件~~~

网友(2017-03-26):
我也想知道怎么弄

网友A:
在bios里面更改硬盘模式一般会造成蓝屏,并且装系统也不管用.

网友:
该硬盘模式,删驱动文件,写驱动文件~~~
反正想弄好不容易,弄坏?哈哈哈!可弄坏就太小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bios里面更改硬盘模式一般会造成蓝屏,并且装系统也不管用.

是要弄了之后必须重新安装系统的那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要弄了之后必须重新安装系统的那种

把显卡驱动卸载,再删除几个,系统下面的重要文件试一下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显卡驱动卸载,再删除几个,系统下面的重要文件试一下哈

嗯,试了,确实蓝屏了,不过要删除系统文件必须得先授权。不然不让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试了,确实蓝屏了,不过要删除系统文件必须得先授权。不然不让删

嗯,记得我以前就是用过这个方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