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56R 掉电维修

楼主(2013-06-03):
今天收到朋友拿来的一台东芝L600-56R,说是掉电。拿来通电开机一过LOG马上掉电,拆开一看是双BOIS,通病。直接从官网上下个最新BOIS,分离 更新EC BOIS  ,装上通电开机直接进系统,一切正常,反复关机重启都没问题。

L600-56R EC BOIS.rar

仅限此款机器使用

网友:
楼主是 把 PCH-BIOS和EC-ROM 都刷了吗? 还是。。。。

网友:
你的这个是集显的还是独显的bios,我需要集显的bios

网友A(2013-07-17):
我这个是I5 430 ,L600-O5S,独立显卡。 也是刷了BIOS 还是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是I5 430 ,L600-O5S,独立显卡。 也是刷了BIOS 还是掉电

那你的可能还有别的问题吧。

网友:
我有一台 l600-78r  同样问题

网友B:
猪公以人格担保此BIOS确实 是解决东芝L600掉电问题的BIOS文件。为南桥BIOS。本人修一个雷击东芝L600 0772000的独立显卡的。网卡 HM55 以及显卡全部挂。换完之后上电口数30秒左右准时掉电。刷了次BIOS正常。反复测试。希望大家不要怀疑了,省走弯路。刷了此BISO之后还是掉电的。查别的地方吧。另外这个机器的电流跳变大家要注意下。如果按下卡关键20多秒之后才亮机的,这个机器肯定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C:
为什么要分离呢,把下载的最新BIOS直接刷进不行吗?楼主,能具体解释下吗?

网友(2013-08-16):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分离呢,把下载的最新BIOS直接刷进不行吗?楼主,能具体解释下吗?

这个不是一2句话说的清的,你到论坛上找下,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猪公以人格担保此BIOS确实 是解决东芝L600掉电问题的BIOS文件。为南桥BIOS。本人修一个雷击东芝L600 077200 ...

请问要20多秒才亮机,问题在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