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N开机掉电板号A8N_DC

楼主(2013-06-03):
      机器拿过来没有进水、没摔过桥是三合一的开机就掉电老是重启开机的时候电压都有的 、各位有没有修到过这样的机器

网友:
各个电压你测过没有?

网友:
是AMD的不?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来。

网友:
AMD的芯片组  开机的时候各个电压都有

网友:
开机后老是掉电重启四个灯一起闪 电流有时0.2掉电有时0.5掉电 很快的那种